V4 增加天线管 多图

楼主(2007-12-26):
打开V4的 天线太长了 一时间想不到怎么固定 现在想好了
碳素鱼竿 最上面的那一节 加热缩套 完工
有点霸气.....
要是不喜欢弄的那么长 可以就留出前面的一节也 很好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挺好,就是降落时天线的前边别触地啊。

网友C:
太长了,感觉不是很协调。

网友D:
碳纤会屏蔽信号。

网友E:
碳纤导电,不行,改用塑料管吧

网友F:
用炭杆好像会降低接收机的灵敏度哦

楼主:
碳的不行吗?只是一个实心的 接受线在棒的外面 最外面是热缩套

网友G:
我的是绕在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