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把启动绳拉断了!

楼主(2007-12-26):
今天我想发一下一个三叶15级的油鸡,把启动绳拉断了!还好绳断的不长可以再用!但又发现一个问题!现在拉绳时里面的单向轴承居然有打滑现象!不解!特来请教大哥!请指教!

网友A:
晕!又是拉断绳子,好象见海模区以前发过类似的贴,可以搜一下看看!

网友B:
用拉窗帘的线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绳子都断过好几次了,现在我都换成钢丝了。
你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单向轮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