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我自己组的锂电猪

楼主(2007-12-26):
用手机拍的,有点蒙
电池是用手机的旧电池串的,叉头是用旧电脑上的USB那种数据线做的,
用EK2-0851里冲冲了15分钟,电池就热热的了,然后上了雷鸟(没有上大降),转了3分钟左右,然后又开始发热,不敢继续了,不知道需要冲多久才会满(有谁能告诉下),注---是不同型号的手机电池!!!!!!!!!!!!!
不知道能不能上雷鸟,如果不行是不是可以当控的电池用(高手告诉一下为)
没有电子称,然后用称菜用的那种称称了一下 ,大约35G,反正离一两还有两小格,
不多说了,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哇!!~~这么晚还没睡觉啊?我建议LZ还是拿他做控的电吧,三分钟就发热了,这......

网友:
你就忽悠吧你 标题改一下,应该是自己组合的锂电,不是自己做的。 还有啊,手机电池的放电能力不行的,用做动力电池......。

网友:
汗,我的昨天晚上炸了,还好是在充电时,就放电脑桌上充,炸的时候就听一声“轰”!只见一团火冲到床上,新棉背烧的面目全非!  所幸人没事:loveliness: (我当时就做电脑边,擦边而过! ),液晶显示器没事:loveliness: ,
但老婆吓的够呛! 被她骂的个半死!下令;以后不许在弄这破玩意了!我就纳闷:前几天发生空难!昨晚又炸电池!我昨这么倒霉啊!

楼主:
啊,这么危险啊,死咯,
同感,就是这玩意昨天晚上它把我的充电器电源给烧了, ,最后弄了个集线器的电源来试,结果是绿灯一闪一闪的就象手机充电器一样一闪一闪的,充了20多分钟,就不动了,一试,内存不够(容量不够),雷鸟转不到1分钟,

网友:
晕,手机电池1p不炸才怪.......

网友:
见意不太了解锂电的别乱做试验哦。。看标题还以为你能造锂电呢。。哈哈。。

手机电池可用做控上使用。。。。但是不要加保护板哦。。因为电压低后保护断电。你的飞机就$^&*^*^*($#%@@

网友B:
楼主你很勇敢

网友:
旧手机电芯只能做控电,2c放电太弱

网友:
动力电要8c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很勇敢

3Q3Q

网友:
手机的锂电肯定放电C数不够的!

网友:
大电流充电小心爆,特别是铁壳滴。前面我也组过 ,用平衡冲,插上就上班去了,回来一看桌子上好大一片黑,还以为什么呢,一看电池没了,周围一找找到此片片,才知道电池没了
幸亏人不在边上!:loveliness:

网友:
要自己动手搞充电器的话必须要有基本的 *电子* 和 *电池* 常识要不很危险的

网友:
太惊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