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6exhp改成锂电的,但不知怎么样的好。

楼主(2007-12-26):
实在受不了一堆的
电池
了。
打算改成锂电的,可是不知道什么样的锂电合适,也不知道上哪里去买。
老鸟们推荐一下吧!

网友A:
我有,自己DIY的锂电,不知道你想要吗

网友B:
5irc上面有个人专门卖这种电池2200mah的带futaba接头和平衡冲接头,100多,我刚刚买了一块,不过还没收到,不能发航空,只有走邮政快递,,
以前用tdf我都是自己用手机锂电改装,很好用的

网友C:
那个人呀?告诉下下呢。我也想买块……

网友B: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163063&db=MARKET
声明我不是拖,我买的还没收到。。。。。

网友D:
我是DIY的,2600mah.

网友E:
伟能电子有1600MAH的,很不错了
控上要自己加个接头的

网友F:
我的是自己DIY的2200MAH,成本就6x元。就是有个缺点--后盖盖不了了。

网友G:
其实用手机电池就挺好!

楼主:
呵呵。动手能力不好。
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H:
我用 2200mAH 镍氢电池 够用了

网友I:
哎,也是,去电子广场看一下,找一下尺寸合适的回来合一下,再用热缩管包一下就可以了,看一下容量,一般都能用个1-2小时以上。
成本不会超过50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