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雷鸟、CUPID?

楼主(2007-12-26):
几个问题请教老鸟:
1、雷鸟比ESKY004抗摔,主要体现在那些零件上?
2、ESKY004、雷鸟换木桨后,抗风能力是否与CUPID相当?
3、ESKY004最新版本的尾电机寿命是否有改进?雷鸟的据说改进的很好。
4、雷鸟和CUPID的控是否和FUTABA兼容?

飞了LAMA后想入门单桨机,犹豫中!
虽然说ESKY004好话的不多,但它最便宜,控还可以兼容F的。
别告诉我换450什么的,没地方练。

网友:
1、大桨、悬翼头、机身、脚架等都比E004抗摔些;
2、那要看所用木桨的桨距了,如果桨距太大,应该没有CUPID的抗风,因为CUPID的大桨的桨距很小;
3、004的尾电机寿命还是比较长的,比雷鸟的长,同类型的小电直中,004和CUPID的尾电机都还是比较耐用的;
4、控好象是可以通用的。但我没有试过。
ESKY很不抗摔,但是优点是配件便宜。

网友:
买CUPID吧。我买了004后,都后悔了!

楼主:
呵呵,感谢两位答复呀!!!
3楼的,请问都后悔些啥呀?004太便宜了,如果不是老摔,应该还可以接收吧?
另外不知三款机的锁尾能力是否差不多呀?

网友A:
1 耐摔的 脚架 机架 大桨 尾杆 悬翼头 尾桨 等
2 基本差不错 主要都是小电直 轻
3 尾电机寿命都一般  建议可以升级CN12  我用了一年了
4 都通用

网友B:
飞过喇嘛还是飞450吧!配件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过喇嘛还是飞450吧!配件更便宜.

450过大,不方便,危险:(

网友:
004不摔还是耐用的,便宜又好用

网友:
个人感觉004的锁尾不如雷鸟好,没有雷鸟好飞,这可能和陀螺的安装位置有关系。004的重量轻,飞行时间更长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 耐摔的 脚架 机架 大桨 尾杆 悬翼头 尾桨 等
2 基本差不错 主要都是小电直 轻
3 尾电机寿命都一般  建议可以升级CN12  我用了一年了
4 都通用

尾电机寿命都一般  建议可以升级CN12  我用了一年了.......

不是吧?楼主一年飞多少次? 五分钟作一次计。

cn12我和身边的模友很少飞过五十次,实际約三十次吧,我们都飞11.1v的。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复。
另有一点,升级无刷,是否004不方便?CUPID呢?
最关键问题,有无必要升级无刷?如果一次能用锂电坚持20分钟左右,足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电机寿命都一般  建议可以升级CN12  我用了一年了.......

不是吧?楼主一年飞多少次? 五分钟作一次计。

cn12我和身边的模友很少飞过五十次,实际約三十次吧,我们都飞11.1v的。

我亲身使用是这样的,我飞雷鸟,今天6月份左右装上CN12的,用的是7.4V锂电,锁尾不错,到现在电机还没有坏,只是有点轻微老化,稍调一下中立和感度,照样锁尾很好.用了半年多,电机没坏,说明寿命非常长的.

网友:
俺也是新,也要在三者中做选择,请老鸟们给个客观的建议!~``

网友:
新手入门用雷鸟,因为很抗摔,否则天天修机、等配件,正式练习没几次。

网友:
有很多老鸟说,雷鸟很难飞,摔得你没批脾气

网友D:
雷鸟的确很难飞.

004好飞很多.

因为两机我都飞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雷鸟的确很难飞.

004好飞很多.

因为两机我都飞过.

为什么雷鸟和004有区别呢,旋翼头上的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雷鸟和004有区别呢,旋翼头上的区别吗?

雷鸟和004的悬翼头结构一样的。二者大桨桨形基本一致,只是雷鸟的比较厚重点,可以互换使用。由于雷鸟桨硬点,所以不容易出现双桨;

楼主:
哎呀,为了室外飞,最后买cupid,还没到手!

网友:
我觉得 雷鸟相当灵活!~

网友:
买雷鸟哪儿去买

我想买个雷鸟4代 哪儿买了? 我们当地没有卖的 哪个地方买的好 我邮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江鸟!

谁啊?给个地址啊

楼主:
江鸟是不是kt2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鸟是不是kt2002?

YES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哎呀,为了室外飞,最后买cupid,还没到手!

再哪里买的?给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哪里买的?给个连接

淘宝搜下CUPID吧,这机上海产的,基本卖家都是上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