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里飞机油门问题请教

楼主(2007-12-26):
我各个通道设置完毕后,推油门通道时只会改变螺距,转速好像是恒定的(始终是2400转/分),练了段时间
模拟器
了,每次都不是零速启动的,哪位大哥能够指点一二,我用的是6exhp的控。谢谢!

网友A:
直升机的油门应该是用autorotation,中文版是“自旋”。

网友B:
那样不是蛮好吗 相当于加了定速仪呢 只控螺距 3D更暴力

网友C:
控是不是在idle模式阿?

网友D:
打开模型---修改模型参数----把自旋时尾翼有效后的勾去掉!

楼主:
谢谢大侠gd163,按照你的方法已经解决了,而且飞的很稳
就是刚启动的时候,尾巴会突然转一圈

网友E(2008-08-15):
试了,还是不行啊!而且去掉勾和不去掉没什么不同,我用的是0406A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