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设置401感度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看401的说明书中说遥控器50%时感度为0,大于0为锁尾,小于0为不锁尾。那干吗遥控器的设置中还会有负值呢?

配辉盛9克舵机时论坛上说锁尾设35-50就可以了,这不是不锁尾的状态吗?我都搞糊涂了。。。。。

另外说明书中还提到追踪现象,请问追踪现象是不是就是追尾啊?飞机追尾时是什么现象的呢?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A:
6EX设置401感度是-100~ 0为非锁尾模式,0~100为锁尾模式。

有的遥控设置感度是没有负值的,那就是0~50为非锁尾模式,50~100为锁尾模式(例如JR的9X2)。

追踪就是指追尾,追尾就是尾巴自动快速左右摆动,发生追尾就需要适当降低感度,直到追尾现象消失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X设置401感度是-100~ 0为非锁尾模式,0~100为锁尾模式。

有的遥控设置感度是没有负值的,那就是0~50为非锁尾模式,50~100为锁尾模式(例如JR的9X2)。

追踪就是指追尾,追尾就是尾巴自动快速左右摆动,发 ...

 清晰明了

楼主:
明白了,谢谢帮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