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在XTR中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7-12-27):
初接触XTR.请教下,6exhp在XTR中设置的时候,尾翼,升降舵,副翼,螺距,油门,各对应几通道呀?正副值各是什么?(如果设置为美国手的话?)先拜谢啦~~~

网友:
尾翼对应左边遥杆的左右,升降舵对应右边遥杆的上下,副翼对应右边遥杆的左右,螺距和油门同时对应左边遥杆的上下(这个是联动的也就是混控)。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导入一个futaba遥控的设置,软件里面应该有带有这个文件的

楼主:
请教:尾翼设置的值,应该设成+还是-?站在机后的话,方向杆向左,尾翼应该也是向左还是向右?

楼主:
各个值得+,-一直搞不清楚……

网友:
方向杆向左机头就向左了,你需要找个高手带带你

网友:
看看这帖也许对你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D6%CF%ED&page=1

网友(2008-07-21):
搞到头都大晒喇

网友(2009-01-09):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直接导入一个futaba遥控的设置,软件里面应该有带有这个文件的

没有这个文件哦``

网友(2009-04-03):
这样设置了怎么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