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大桨要上很紧

楼主(2007-12-27):
我今天又有个发现,SE的大桨要上很紧才能在飞行中全无双桨的

以前认为可以空中把大桨甩直.今天早上把2边拧的很紧发现双桨严重.

短连杆要单独放长一边才能消除.看来这个误差是不小的.难怪钟摆的时机身候老是打震.

网友:
看晕了,语句前后矛盾

网友:
同意LS,LZ语文没学好!!

网友:
紧点稳一些,但不要太紧!

网友:
我是这样理解的:桨上得松的时候,类似挥舞铰的作用,相应的减轻了双桨,但是螺距实际上是不同的。当桨上紧后,螺距不同就导致严重双桨,一旦调好螺距后,双桨就彻底消失了。但是桨上得太紧,能保证桨能甩直吗?

网友: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不能太紧了

网友:
上得太紧怎么保证浆成一直线???

网友:
恁是没看明白!

网友:
我的理解是,上紧点好,但不要紧到甩不直

网友:
一句话:以前不明原因调不好的双浆,可能由于大奖上得不够紧的缘故。

网友:
看楼上所有人的解说 基本能理解个意思```

网友:
我和帅呆的体会一样的.明明所有连杆都一样长的但还是要一边A杆放一圈才能没双浆.大桨松点装时,不能保证每次都会甩直,飞飞就震动了.反而紧一点拉直了飞一点震动都没的

楼主:
晕倒,没交待清楚.再来一次

以前认为可以空中把大桨甩直.今天早上把2边拧的很紧发现双桨严重.

===================
之前是有时候有双桨,有时候没有,现在把2边拧的很紧,双桨的根源就原形毕露了
===============================

短连杆要单独放长一边才能消除.看来这个误差是不小的.
==============================

双桨幅度差不多是1,5CM,然后,抓在手中开油门,感觉震动是很小啊,因为之前实际是没上紧的时
候双桨要靠甩直来达到消除.而上紧后只要地面把双桨目视拉平直,飞起来是绝对没双桨和震动的.

网友:
应该是松的吧。。。

网友:
呵呵  这就是传说中的前言不答后语吧  哈哈

网友A:
 呵呵 好象喝醉了才发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好象喝醉了才发贴的吧

有可能的!

网友:
但是雷虎V2.5说明书里面又是这么说的

网友:
以供直升机遭遇阵风时做修正之用。
又长知识了~

本人的疑问是:完全锁紧大桨的话 桨根受力状态会否改变呢???射……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