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和FUTABA舵片通用吗?

楼主(2007-12-27):
有谁知道,如果2个是同级别的
舵机
,HITEC和FUTABA的舵片能不能互换和通用。
因为我没有同级别的舵机,所以要请教下大家,谢谢!

网友A:
你是说摇臂吧,圆的,一字的,十字的,是这些吧,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是不通用的,它里面的花键数量是不同的。FUTABA是25花键,HITEC是24花键。

网友B:
舵片是什么,是舵机芯片吗?

网友C:
没用过HITEC,试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