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我在物体上攻一个M8螺丝孔,应该用几号的钻头打孔啊。我想着用7毫米的钻头打孔,可是好像没有看见卖7毫米钻头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有7mm的钻头啊

网友:
6.7mm

网友:
多多看老贴 牛奶,面包,多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到底是6.7毫米还是7毫米呢?哪个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到底是6.7毫米还是7毫米呢?哪个对啊。

不同的材料要选不同的底孔直径。你要在什么材料上钻孔呢?

网友:
材料:软 比如铝合金,铜等。底孔6.7MM。
材料:中、稍硬 比如钢铁 底孔6.8比较好攻丝。
材料:特硬 准备用7MM底孔。

这是我的经验。另外丝攻的材质很重要。攻钢铁等尽量使用机用丝攻吧。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Scripitsky   说的详细  一并学习了

楼主:
我主要是铝合金和黄铜,偶尔在硬木上面攻丝的。

网友:
那就用6.7吧。如果买不到6.7的钻头,用6.8的也没关系的。不差那一点。
另外告诉你一个小窍门,电钻转速快,进给速度快,钻出来的孔要比钻头直径大那么一点。
比如用6.8的可能会得到7.0的孔。

网友:
锥丝记得要蘸一下机油再攻喔

网友:
一般情况下,螺丝直径X0.85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搜索我的帖子!

网友:
钢用7.8.铜用7.5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