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推力角度如何调整

楼主(2007-12-27):
作了个木制大飘飘机,但是不太明白推力角度如何调整,下推角清楚了,但是右推角到底是从后面看电机向右偏呢还是从前面看向右偏呢?谢谢了

就这个,螺旋桨是反着装的

网友:
完全不需要右推,傻猫的4530桨不会有很大的反扭。电机是XXD的2040KV3200?

网友A:
右拉角主要是抵消电机旋转时产生的反扭力,一般电机越大、桨越大反扭力就越强,看楼主的小电机和桨,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我的经验是,后推机一般都不需要右拉~~

网友B:
木头的飘飘机,还能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头的飘飘机,还能飘吗?

网友:
我比较关心整机的重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拉角主要是抵消电机旋转时产生的反扭力,一般电机越大、桨越大反扭力就越强,看楼主的小电机和桨,这个可以忽略不计~~
还有我的经验是,后推机一般都不需要右拉~~

网友:
楼主的电机架有点单薄哦

网友:
确实有点单薄啊

网友:
这个能飞起来就不错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支招,电机架势用铝合金做的,我觉得还挺结实的,不行了再换,呵呵。

飞机用的是桐木,比较重,空机就将近300克了,也没打算向飘飘级那么飘, 要不然也不会用2040了,主要是采用了飘飘机的图纸扩大了尺寸照猫画虎罢了,等全部做完了再上制作图片。

网友: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顶到财神爷的面前██ㄚ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哈哈我把你顶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頂到天ㄚ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ㄚㄚㄚㄚㄚㄚㄚ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讚

网友:
这么重,搞轻点的吧,最好起飞重量,在380克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