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舵机

楼主(2007-12-27):
最近在研究舵机,准备制造几个。
15kg.cm以上扭力
标准舵机的尺寸
数字舵机

成本160

大家觉得有意义么?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需要这么大拉力?

现在普通舵机都白菜价了

网友:
成本高了哦!

楼主:
:(

那算了,还是买成品。
好像这里玩飞机的多,飞机上不用这么大扭力的舵机
车上和船上还是要用的

网友A:
呵呵,没有那么容易,首先齿轮就是一个大难题了.

楼主:
齿轮简单,我已经搞定。

:)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有那么容易,首先齿轮就是一个大难题了.

网友:
才15KG,用红外取暖器的摇头齿轮撒,换个低压电机,怕有51KG哦

网友(2008-11-25):
电位器要好

网友:
齿轮吻合的设计  对舵机的稳定性很重要  多个齿轮吻合 能行

网友:
真不错啊自己搞

网友:
15kg,选什么mos管。

网友:
15kg.cm的力矩?模型直升机肯定不用这么大的力矩。

网友:
齿轮太好找了,用电动螺丝刀的芯就可以,力量超级大,淘宝和东明都有。

网友(2012-01-13):
建议你买POWER HD 1501MG,上淘宝搜没介绍错。扭力很给力。你认为不给力后果自负,呵呵。

网友(2012-03-24):
不知道楼主现在做出来了没,我现在也是自己做,数字舵机,不过遇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