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A电调说明书-2

楼主(2007-12-27):
四、油门行程设置说明
油门行程设置只用于第一次使用调速器或调速器搭配新遥控时使用,其它时候则不需设置此项
1.开启遥控器,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接通调速器电源
2.无刷电机发出一声“嘀···”接通电源的提示音
3.等待约2秒钟无刷电机发出“嘀···嘀···”油门最高点确定提示音
4.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5.等待约1秒钟无刷电机发出“嘀···”油门最低点确定提示音
6.无刷电机发出“嘀······嘀···”准备就绪提示音
7.此时可以正常使用了!

五、正常使用过程说明
1.开启遥控器,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
2.无刷电机发出“嘀······嘀···”准备就绪提示音
3.此时可以正常使用了!
六、调速器编程设置
编程设置分为四个步骤
1.进入编程
2.选择设置项
3.选择设置项下的参数项
4.退出
(一)、进入编程模式
1.开启遥控器,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接上调速器电源
2.无刷电机发出一声“嘀···”接通电源的提示音
3.等待约2秒钟无刷电机发出“嘀···嘀···”提示音
4.继续等待约5秒钟无刷电机发出“嘀···”进入编程提示音
(二)、选择设置项
注意:进入编程模式时,无刷电机会按如下顺序循环发出提示音,在发出某个提示音后2秒内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时进入该设置项,否则无刷电机将发出下一设置项的提示音

1.“嘀···”

刹车设置提示音

2.“嘀···嘀···”

电池类型设置提示音

3.“嘀···嘀···嘀···”

低压保护方式设置提示音

4.“嘀···嘀···嘀···嘀···”      低压保护电压值设置提示音
5.“嘀······”

启动模式设置提示音

6.“嘀······嘀···”

进角选择设置提示音

7.“嘀······嘀···嘀···”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提示音
8.“嘀······嘀······”            退出设置提示音
(三)、选择设置项参数
注意:选择某设置项后无刷电机会循环发出几种提示音,在某提示音后1秒内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推到最高点,则选择该提示音中所对应的设定参数,接着无刷电机会发出一声“嘀---”声,表示调速器已经选择了该参数,并且永久保存。如果不需要设置其它参数可以在2秒内将遥控器油门摇杆拉到最低点即可快速退出编程模式;如果需要继续设置其它参数则返回选择设置项步骤选择其它设置项目

网友:
我的固朗40A是 滴......滴........就这两声循环响

网友(2008-03-14):
回复 网友A:

怎么我的开机时,是    滴.......滴.滴.滴.......滴    的?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