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磷酸铁锂电池的提问,高手请回答一下

楼主(2007-12-27):
我在网上看到了磷酸铁锂电池介绍,不知道能不上上小的模型,比如雷鸟等.....
如下

价格性能比:

磷酸铁锂电池3.2V/1400mA 充电电池 充电次数1500次以上。

产品介绍:
型号:18650
充电时间:标准充电2.5h(h)
充电电流:280ma
标准充电电压:3.8V(最高4.2V)
额定容量:1400(mah)
标准电压:3.2(V)
重    量:40g
最大充电电流:1400(mah)
最大放电电流:6500(ma)

安全稳定,一致性好!!!

技术参数:
1、  尺寸: 直径18mm*高度65mm;重量:39.5g

2、  标称电压:3.2V;容量:1300~1400MAH

3、  主要成分:磷酸铁锂

4、  充电终止电压4.0V;放电终止电压2.75V;放电平台:3.2~2.75V

5、  性能优点:大电流放电(20C);过充不会爆炸

网友:
放电性能跟锂猛点差不多

我用过

楼主:
太好了,以后就不用担心电池会怀上了,哈哈哈,决定了,我要买

网友A:
等等小白的报告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等小白的报告再看。

啥意思啊,难道不能用,

网友:
希望有测试报告。:loveliness:

网友:
放电电流不大啊

楼主:
都20C了放电还不够大吗,而且是拿来飞雷鸟的,

网友:
我的意思是看那个小白鼠先试试,然后给大家个测试报告。

网友:
最大放电电流才6。5A!!!

网友B:
20c放电能力就利害?一个1000ma 20c和一个3000ma 10c放电哪个利害?楼主要补补知识啦

网友:
我问过了这个电池
最大放电电流:6500(ma)
大电流放电(20C)    是脉冲放电电量
所以没底

网友:
目前我知道的好的磷酸铁锂只有A123,市面上充斥的各种所谓的磷酸铁锂实在是太多,买这种磷酸铁锂,基本上是浪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c放电能力就利害?一个1000ma 20c和一个3000ma 10c放电哪个利害?楼主要补补知识啦

我是用来飞雷鸟的,用不 到3000去吧,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产品介绍的“最大放电电流:6500(ma)”和技术参数“ 性能优点:大电流放电(20C)”有矛盾!

网友:
这个电池内阻在50毫欧左右

短路电流在60A上下, 因为材料是磷酸铁锂,所以所以比较耐操,说明上的最大电流6.5A 是标准最大放电电流, 实际上可以更大电流放电,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对于10A左右的放电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网友(2008-01-28):
我买了2200mAH的,不过那个能22A放电,厂商保证的,我回来测试,涵道。。。比我的1300mAH 20C聚合物电池出来的力量大,就是说。。。。超过那个了

我都是5A充电的,没事,嘿嘿,哈哈,太开心了

不过我今天又定了5组3S锂锰电池,呵呵

比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