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600N的舵机选用问题~

楼主(2007-12-27):
本人N穷,上600N没钱买舵机
没办法只好选用便宜的标准舵机。
S3001,S3003,SANWA102,539,我以前用过,也可飞飞航线,不敢大动作飞。

625MG*3+GY401+S9254
大家看这个配置飞航线够了么?

网友A:
穷人还买600?牛都买了牛绳久别省了吧。因为这个牛跑了就不值得了

网友:
能上600N的也哭穷。太没天理啦!

网友:
超级新手就上600N?

网友:
 用539吧,JR9XII里面配的那个

网友:
拿着金碗要饭吃

网友:
600N的穷人?没天理啦

网友:
买得起房交不起物业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穷人还买600?牛都买了牛绳久别省了吧。因为这个牛跑了就不值得了

网友:
HS-5245MG    这个看参数还不错,价格200多
●輸出扭力:4.4kg.cm(4.8V)
                     5.5kg.cm(6.0V)
●動作速度:0.15sec/60°(4.8V)
                     0.12sec/60°(6.0V)
●額定電壓:DC 4.8-6V
●操作溫度:-20°C至+60°C
●尺寸:32.4 x 16.8 x 30.8mm
●重量:32g

网友:
3003和三和102都不推荐
3003无轴承塑料壳
三和102舵机小了点 不好安装

3001标准舵机 勉强能飞航线 不要指望暴力翻飞了
鉴于楼主是新手 就用3001或539飞飞悬停航线吧  四个舵机三百多搞定

网友(2008-04-26):
我也是新手,跟楼主一样,也想入手600N

网友:
JR 539 futab 3001 都可以的

悬停能应付  不过不能做暴力动作,  要是稳当点  价格适中的话买 HITEC 的 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