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500斜盘舵机用什么好啊?

楼主(2007-12-28):
如题。
便宜点的。请大家推荐

网友A:
85MG,190元/个

网友B: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C:
sjm数字舵机 SDG-502MG

网友B:
85MG应该好点

网友A:
当然是85MG好啦

网友C:
 SDG-502MG还没有人用过.

网友D:
85MG用在SJM500上并不是想向中的那么好,力量没SDG502大,在我周围有三架500就是因为85MG而炸过机

网友E:
CORONA DS-929MG不知道好不好用!我是没用过,不过据说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