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问题...

楼主(2007-12-28):
前几天炸机了,原装尾桨也报废了,只有换上飞越的尾桨。但是问题就来了...

换上飞越的浆以后,发现尾推的位置需要更向尾波箱靠近。这样的话,尾推的行程就更短了。悬停试了下,问题比较严重...

左打舵的时候,飞机自转的飞快;右打舵的时候,自转缓慢。在悬停、自转了几分钟以后,尾推杆从塑料件里面被拉出来了.. 还好悬停高度不高,紧急降落.. 无碍。

仔细对比了下飞越的尾浆和WING的原装尾桨,还真有很大区别... 晕!难道真是这个原因导致的?等明天改造一下飞越的这个尾桨试试...

第一张图是飞越的尾桨,第二张图是WING的原装尾桨...

网友:
我的亚托上用了Wing的尾巴,一开始装飞跃的尾桨,也有类似的情况。不过,经过调试后,没那么严重,只是在猛推油门时,尾巴有15度左右的右转。一直不得其解,谢谢LZ提醒,回头也去比较一下。

网友:
翼尖的宽度对推力影响很大

网友:
等待楼主的最新的测试..................

网友A:
这个问题 是LZ自己搞出来的
1 不应该用别家的配件
2 两者间有很大的区别 设计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 是LZ自己搞出来的
1 不应该用别家的配件
2 两者间有很大的区别 设计是不一样的

1. 大家也知道为什么用副厂件的原因,这就不说了...
2. 既然是副厂件,肯定和原厂的就有区别。所以我们就要减少这个区别,使得用副厂件也能有原厂件的效果。

楼主:
昨天试了下加厚尾翼,但感觉效果不明显。等今天再继续研究下看看....

网友:
呵呵,lz上wing了

网友:
我的WING450一直用压亚拓450的尾桨,很正常,LZ还是没调好,WING的塑料件实在太差了,刚买来就被我换掉了!

网友B:
会不会是炸机把尾轴铝齿搞移位了导致尾推有效行程缩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炸机把尾轴铝齿搞移位了导致尾推有效行程缩短

也有这可能,我现在要把中立点调成这样才能平衡,晕....

网友:
重装尾波箱,以上图为准在铝齿的的左边加个非常薄的垫片这样尾轴横向间隙就小多了,然后把尾推中联松了向外推出点,可以上稳机米就好了,镜圈里的铜套检查下看看是不是松了,这样试试看看,

网友:
GO,我的也是这种尾浆,但锁尾还可以

楼主:
29日我把尾波箱拆了重新装了,感觉好多了。我把尾中联往外挪了挪,效果就更好了。这几天没时间弄,等下礼拜再捣鼓下看看。建议WING把尾轴弄长点,锁尾就更方便了。

如果中立点调好的时候可以是这个样子就好了

网友:
关于尾桨的问题大家多讨论些呀..对新手帮助很大..呵呵

网友(2008-03-15):
做个记号!

网友C:
如果是用的401,把中立点调到有角度是错误的,只要保证中立点尾桨0度就可以了,其余的交给401来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的401,把中立点调到有角度是错误的,只要保证中立点尾桨0度就可以了,其余的交给401来处理

如果调到0度这不是增加了401的负担?

网友:
以有定论

网友D:
定论在哪?

网友E:
定论在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5940

网友F:
看什么定论,那定论也是错的!仔细看下GY401的说明书吧,调它的第一步就是要在非锁尾状态下调整尾舵机中立点,然后将此中立点信息存入陀螺,这样就可以在锁尾状态下爽飞了,这和尾桨形状没有关系的,再说了,飞越的这种桨有桨尖效率要比WING原状的还好,不可能出现锁不了尾的问题

网友G:
老贴了... 又被顶起来了。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最后是发现尾桨严重双桨导致的。严重双桨导致尾桨推力不足,才使得中立点非常靠近尾波箱。自己调整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可参看我后来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05591&extra=page%3D1&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