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sjm400,会不会配件断档啊。

楼主(2007-12-28):
想买个sjm400,感觉性价比挺高,又很有个性
但已经停产了
会不会配件断档啊。

听说“很”不适合新手
只飞过lama是不是很难搞定呀?

网友:
只飞过lama室相当的难搞定~!呵呵

建议其他机机!我现在450都飞的不错,还是感觉SJM的灵活,比较难于控制!

网友:
飞机的活和呆完全可以调。你可以把pro调的呆若木鸡,同样也可以把450调的活的把不住。
如果练悬停,用12T齿轮,副翼每边2个铜锭,很呆,翻的时候就像慢动作,有大量反应时间。
如果飞3D可以去掉副翼铜锭,用14T齿轮,动作量设大,很过瘾。

网友A:
副翼每边2个铜锭~~??LS的大哥能具体说说是哪两个铜锭吗   谢谢

网友B:
SJM老大已经承诺配件不会缺

即使缺了,大部分配件可以用SJM400V2的,就算V2也停产了,还可以用PRO的,桨、轴、大齿、皮带、尾管等等全部一模一样

而且、1把锉刀,1个手Q电钻,1.5mm的玻纤板,4mm厚度铝板,就可以DIY出机身的几乎全部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副翼每边2个铜锭~~??LS的大哥能具体说说是哪两个铜锭吗   谢谢

就是和现在PRO上一样的铜锭,也有加3颗的,铜锭越多动作越慢,飞机越稳。

网友:
帮你上图

网友:
没错,我朋友就是加这样3个铜锭

网友:
铜锭加的越多飞机就越慢
对于一个新手来说3个铜锭已经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JM老大已经承诺配件不会缺

即使缺了,大部分配件可以用SJM400V2的,就算V2也停产了,还可以用PRO的,桨、轴、大齿、皮带、尾管等等全部一模一样

而且、1把锉刀,1个手Q电钻,1.5mm的玻纤板,4mm厚度铝板 ...

呵呵!那倒是不错。偶还比较爱动手。

网友:
贵不了多少选择pro不是更好!设计也更加成熟!

网友:
直接上买SJM325 CS好了~设计更更更成熟: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