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6EXHP油门锁定没反映

楼主(2007-12-28):
我的6EXHP是新买的行货
昨天在模友的帮助下才把油门反过来
发现油门锁定开关不好使
请问是控的设置么
还是开关坏了 控是新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EXHP是新买的行货
昨天在模友的帮助下才把油门反过来
发现油门锁定开关不好使
请问是控的设置么
还是开关坏了 控是新的啊

你的油门锁定值是多少?怎么感觉的不好使?

网友:
控要设置:
1、进入程序设定模式,使用MODE键选择到“HOLD”功能界面。
2、向上滑动DATA INPUT键,会将闪烁的“INH”字符转换成闪烁的“ON”字符”。这样HOLD功能就被打开了。
3、按一次SELECT键,屏幕上会显示闪烁的“%”符号。上下滑动DATA INPUT键来设定油门保持时油门的位置。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控右上角的油门锁定开关不好使
摆开关推油门也转

网友:
油门锁定开关是干吗用的?没完过6EX!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控右上角的油门锁定开关不好使
摆开关推油门也转

没有设定当然没有用呀
要安装4楼的朋友所说的那样设置你的油门锁定值

网友:
我的油门保持被当成保险来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用来当作熄火开关用的吧

网友:
油门保持设置为0,在不飞的时候都打开。以防万一...

网友:
按4楼的方法,设为0

网友:
6ex结实着呢,哪那么容易坏

网友(2008-07-17):
是的,6ex挺结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