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横着飞飞机, 还是竖着飞.

楼主(2007-12-28):
更正一下, 翼载荷的小布丁常量为 3.25 (2/3次方克每平方分米), 也可以认为是 13/4.
单选投票, 共有 12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50.00% (6)
0.00% (0)
0.00% (0)
50.00% (6)

网友A:
俺一般是闭着眼飞,也不知横竖。

网友:
定义一下横竖,先。

网友:
   概验模糊

网友A:
实际横竖都无关紧要,最终目的就是开心。
教授卖嘴,妓女卖淫,只不过是横竖不同罢了。

楼主:
定义:
横着飞,一半以上的飞行时间内,飞机与水平面夹角为 -45度至45度.通俗的说,飞机水平飞行的机会多一些.
竖着飞,一半以上的飞行时间内,飞机与水平面夹角为 45度至135度.通俗的说,飞机掉着飞的机会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em09: :em09: :em09:

:em04: :em04: :em04:
:em26: :em00: :em09:

网友C:
tiana999  一年四季瞎J8飞老王同志说了!胡飞胡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一般是闭着眼飞,也不知横竖。

网友:
一天一个样,没注意算过.

网友:
两样都飞,,,,傻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ana999  一年四季瞎J8飞老王同志说了!胡飞胡有理!!

就怪你胡飞,把老婆给装饰的飞机都炸了。

网友:
 我在地上飞.

网友:
横着飞飞机是太监,竖着飞那是花和尚! 髅猪一定是小雏机

楼主:
楼上的雷前辈一直未回复我的短消息喔.

从 1.4米的那架飞机起, 我就一直用前辈的电机与电调, 从 2208 + 20A 再到 1.75米的 2212 + 30A 以及最新进展 2.33米的 2820 + 70A.

想知道下一架该用什么组合?或者该换用GS的组合呢?

网友:
原来兄弟们都躲在这里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横竖都无关紧要,最终目的就是开心。
教授卖嘴,妓女卖淫,只不过是横竖不同罢了。

太形象了  .这也是经念哪

网友:
这个题目太古怪了, 横竖都是飞, 还需要投票?

网友:
没有适合我的选项啊。

我是一会横着飞、一会竖着飞,一会排成人字型,一会排成一字型。。。。。。。。

网友D:
一会排成s型 ,一会排成b型

楼主:
啊, 秋天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会排成s型 ,一会排成b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会排成s型 ,一会排成b型

。。。。。。。。。。。

网友:
喜欢横就横竖就竖,何必拘泥于横的竖的,多变换姿势才爽嘛。

网友:
反正我是站着飞哩,有人倒着飞么

网友A:
偶尔双飞。

网友:
我飞LAMA算是横着飞还是竖着飞?

楼主:
不好意思, 我的意思是指电动固定翼. 直机不在这个论点的范围内啊.

楼主:
感谢下列模友参与投票:
tiana999 [我自己] 254776347 364156613 impjy tangfulin 南园猎鹰 64062600 muqusa 二之舞-四天王 zwopen 235951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尔双飞。

有钱

网友:
F16是玩具,mig29是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