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电路图

楼主(2007-12-28):
哪位大侠能提供舵机电路图?我想把舵机电机换成380电机.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舵机?

把舵机板上的IC的型号告诉我,最好能上张板子的照片,看我能不能帮你。

网友:
晕倒,你要多大力量的舵机?

网友:
接4个MOS管子再上一些驱动电路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麻烦详细点,我用飞行无界 提供的图纸电压用24V,三级管D882,B772改用4个TIP122,其它三级管,电阻电容不变,在不改原舵机的情况下,把接6686的2,3脚,改接到舵机的电机引出线上,行否?

网友(2008-02-15):
引用 楼主:
我是菜鸟,麻烦详细点,我用飞行无界 提供的图纸电压用24V,三级管D882,B772改用4个TIP122,其它三级管,电阻电容不变,在不改原舵机的情况下,把接6686的2,3脚,改接到舵机的电机引出线上,行否? ...

你这么改是不行地,因为你不了解控制原理,用MOS管的驱动结构是对的,但是上面接的电阻电容都要改。而且上下桥臂翻转三极管不需要动,原图中的三极管只起开关作用,换不还都无所谓,只是管子的电流损耗比较大而已

网友:
如果你的380电机尺寸跟原电机差不多,直接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