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舵机

楼主(2007-12-28):
请问如何把普通
舵机
电机
改成380.540........电机?

楼主:
舵机电路图有了

网友A:
6686改成桥式电路,用882772和9013哈,玩具遥控车里有;

网友B:
看图
如果电流不超过1.5A,用B772、D882即可,否则要用MOSFET。

网友C:
楼上的兄弟,感谢了!
那么请问M51660该怎么接呢?

楼主:
感谢了......飞行无界  .狐狸
请问飞行无界:根据你提供的图纸电压用24V,三级管D882,B772改用4个TIP122,其它三级管,电阻电容不变,在不改原舵机的情况下,把接6686的2,3脚,改接到舵机的电机引出线上,行否?

网友B:
回复 网友D:
不行。这种简单的H桥驱动电路,只能用一对N管和一对P管组成。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把S8050改为S8550,分别接到4脚和12脚即可。你要有一定的电路知识,真正看懂了电路就会一通百通。

网友C:
高手!
非常感谢!

网友F:
飞行无界 请教下 我需要个H桥 18V电压 持续输出电流要能达到10A 我用大功率的三级管做了 可是不行. 驱动电流才3.26A

楼主:
感谢了......飞行无界,H桥已经做成功.非常感谢!

网友B(2008-01-28):
回复#11
10A电流用普通三极管怕是发热很严重的撒,换用MOSFET吧。

网友G:
如果只驱动130玩具电机需要改电路吗?

网友H(2012-12-05):
要我读书,我去喂猪!没瞧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