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易思凯初充 再换到3E平衡充啊?

楼主(2007-12-28):
本人实践发现 这样是不行的
先用易思凯充近一个小时左右 单片电压4.06左右
换3E 后 竟然充一小时不断电 拔出再插 显示已充满
再测试 已经过充
到底能不能组合充呀?

网友A:
既然有3E就直接用3E不就完了,干吗还要先用ESKY充呢?!

网友B:
就是,一个充电器直接冲完就得了

网友B:
可以的,应该是你的3e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是这样那是你的3E有问题。。

网友D:
3E有问题,不同充电器可混用,截止点应只有少许差别。

楼主:
我想一次充2块呀,所以两个一起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