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评论人对2.4G遥控的当头棒喝

楼主(2007-12-28):
误区1、遥控器有AM/FM/PPM/PCM/HRS/2.4G等很多种...
其实遥控器只有两种:AM或者FM。
PPM/PCM/HRS只是基于AM/FM的信号调制方式,而27M/40M/75M/2.4G区别在频率上(当然2.4G还捆绑了一些802.11协议所带来的硬件区别,数据传输速度更高)。

误区2、AM是不好的,2.4G是最好的
AM确实抗干扰性稍微差,但是想想我们的收音机,AM能收到几百上千公里外的电台,FM却只能收到本地电台......调幅制式在大气层中有什么不可取代的优势大家可以查查物理书,我是不记得了。可以假设的是:要达到同样的遥控范围,AM遥控至少可以省电一点
2.4G是最好的吗?
别忘记2.4G更多地用在家电而不是遥控车,你的蓝牙、电话、鼠标、大会主持人的话筒等等很多东西都是2.4G!!
比赛现场的2.4G无线话筒就有可能让你的车失控报废掉——有些话筒是自动扫频的,连接上了你的2.4G遥控器,它会不停地给点信号,希望你的车能象喇叭一样唱歌......反而27M-75M的频率,在一般情况下没有什么家电在用......

误区3、PCM比PPM好
PPM/PCM/HRS三种方式中,PCM是最慢、兼容性最差、价格最贵的方式
因为信号要经过复杂的编码再发送出去,然后在接受机又要解码,所以PCM反应速度慢,换用其他接受也无法识别信号.......不怕得罪地说,PCM在飞机还有点用处,但是在模型车上面追求PCM制式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太不可理解了!
当你觉得PCM很好时,请看Sanwa为其顶级飞机遥控器使用了PCM,又怕影响客户信心,而写下的如下文字:

有句蛮招人恨的话忍了很久,在这里说出来发泄一下(如果有人有意见我就删掉它,哈哈)——您真的没发现PCM不如PPM手感来得好吗?我可是一听说您指定要PCM接收机的时候,就把您划入新手组的,嘿嘿

写文章的作者估计是玩车的,所以对于“误区3”,我想玩飞机的各位可以忽略不看,毕竟玩飞机跟玩车是不一样的,只能尽量地使用PCM遥控,以减少干扰!但是作为“误区2”的观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不同意见?!

网友:
对误区2的看法是:
所有搞遥控的厂家包括futaba jr tdf等,都tmd是sb,都tmd的是骗子,都tmd只为骗玩家的钱,都tmd的该死炒作2.4G让玩家花钱换设备
要不就是作者是sb

网友A:
其实同频率的调频信号也没有调幅信号传的远,因为调频接收机的鉴频电路需要一定的信号强度才能检出信号,但由于可以通过限幅电路限幅去掉干扰脉冲,所以抗干扰性能力很好;调幅接收机的检波电路只要有一点微弱的信号就可以检出信号,所以接收距离很远,但是上面叠加的干扰信号不能去除,所以抗干扰能力弱。这点从以前玩的27MHZ对讲机上就可以体验到,同样的频率,同样的发射功率,调幅制式事实上比调频制式通信距离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同频率的调频信号也没有调幅信号传的远,因为调频接收机的鉴频电路需要一定的信号强度才能检出信号,但由于可以通过限幅电路限幅去掉干扰脉冲,所以抗干扰性能力很好;调幅接收机的检波电路只要有一点微弱的 ...

早学过了,任何一本无线电常识里都有

网友:
我认为2.4G纯没有必要,LZ讲得很对,干扰源确实相当多,我的54M的无线路由,就经常受干扰速率降很低,而在模型上发送的指令太过简单(相对于电脑设备),而合用2.4的目的之一就是提高信号传输率,模型用的最重要的不是速率,而是可靠性,最后说句,2.4成本真的不高,如果说电视传输设备不够“高科技”的话,一张54M的无线网卡才几十元,我的路由器也才150多元。

网友:
说得不错 顶一下

网友:
其实我觉得弄一个来试试看就知道好不好了,不过面对目前飞行的人越来越多,场地的频率控制越来越难,掉下来的飞机有一半都是被同频人干下来的,确实需要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来保证自己飞机的安全

网友:
新科技一定是有好处的,但是需要千千万万只小白来动作,今天你小白了没有?

网友:
我对2。4g也没啥兴趣,感觉干扰源更多,而且这就没几个人飞,不怕同频干扰的问题,还是老式的适合俺

网友:
全部都扯淡

网友:
如果 真的2.4G 是为了防止 同频干扰 还是找个 人少的地方玩吧 毕竟 普通频率 要被同频 已经说明 那个地方的人很多了 当然 玩模型的礼貌 也很重要 比如 互相 交换 自己的频率等等。这样也许 优势比2.4G 更大一些吧。

网友B:
2.4G 有个非常明显得“优势”

高频头纯数字化,无需调整,厂家可以减少很多成本,而且,没有可调器件,不会因元件参数变化导致频率漂移。

网友:
2.4g基本没有管制。不象40 72有国家划分的专用评段。。
所以干扰更多才对

网友C:
错! 2.4G也是管制频率
在国内目前只限定使用在低功率家用无线电系统
在美国、日本、德国也是2006~2007年将2.4G纳入摇控模型可用频率的,但是对输出功率有很严格的规定

网友:
大家都换2.4G吧............
这样偶的72M就安全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 2.4G也是管制频率
在国内目前只限定使用在低功率家用无线电系统
在美国、日本、德国也是2006~2007年将2.4G纳入摇控模型可用频率的,但是对输出功率有很严格的规定

想知道功率是多少?

网友:
我已经做白鼠了

网友:
虽然欧、美、日以及部分国家陆续开放2.4G作为模型用频率  但是相关输出功率目前查询到的日本跟美国的规定都还是一般家庭用规范10mw(40~75是0.4w),不过检测现有的产品从50mw~300mw都有   如果科技没有重大突破  应该还会继续磨合下去

网友(2008-03-03):
引用 网友B:
2.4G 有个非常明显得“优势”高频头纯数字化,无需调整,厂家可以减少很多成本,而且,没有可调器件,不会因元件参数变化导致频率漂移。
老兄你这句话说的可就是不懂装懂了,市面上的主流2.4G芯片都是非数字的,同样是模拟地,只不过集成度很高而已,成本到减少不了多少,只不过芯片厂商给出的解决方案很多很详细,很容易移植导致开发周期很短而已,元件参数随温度变化而产生的漂移是难免的只不过大多数器件在合格范围内而已。

网友:
~~~~~~~~~

哈哈 大家 都说 72M好 ,然后很多人都用72M, 我用35M,出去活动 ,随便起飞,没人和我干扰 :)

看着 72M的模友排队起飞 那个偷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