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过GM700的 和高手请进

楼主(2007-12-28):
我的GM700  在通电飞机静止状态时  有时候尾推会慢慢飘到一边到头锁定(这样起飞后尾巴会稳飘 试过了)  重新通电后又正常了  飞的时候好麻烦 头罩都快给我拔烂了 郁闷
感度 我调到81了  不知道到底陀螺哪出问题了  控上的设定绝对没错  也绝对不是飞机和舵机原因

知道的回答下  请麻烦的

网友:
我用了很久了,从没LZ这样的情况出现

楼主:
莫非我的陀螺 坏了?

网友:
从新调中立点吧!

   我的有时也是这样但打舵回中就行啦!

网友A:
我是新手,请问是怎样调中立点的啊?

楼主:
我打舵回中后  尾推就又飘到那头去了   除非重新插电  才能正常  但是一会又那样了 倒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请问是怎样调中立点的啊?

把机升起1米高,看机头往左或右转.如果往右转,就调GM700上的LIMIT电位器,反时针调一点点,如果往左转,顺时针调.很容易调,

楼主:
哇.. 老支青原来在西关啊  我在客村立交这  一般在赤岗塔飞  你呢  我QQ64082732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老支青原来在西关啊  我在客村立交这  一般在赤岗塔飞  你呢  我QQ64082732

我周末去洛溪桥玩,我不会QQ哦.

楼主:
我都在  赤岗塔飞

网友B:
我明天去赤岗塔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明天去赤岗塔飞。

那里有啪车位吗?很想与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