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火狐100电机抖动,应该不是电调的毛病吧?

楼主(2007-12-28):
大家好:请问火狐100
电机
抖动,应该不是电调的毛病吧?
因为我换别的电机就可以。我拆下来,空载也是这个样子。
有人说:重新设置一下电机的进角和启动模式试试。
我再补充一下具体的现象:油门给上就抖动,不太爱转的样子。
来回上下晃动油门,有时候就突然可以转起来了。怪怪的!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调进角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这个是三栖虾艇上的电调,本来是3s的。11.1v
这个电调试什么型号我都不知道,怎么调呢?

网友B:
不知牌的电调是挺烦人的,还是好赢的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哥们!!
决定了,准备入手好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