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常把十字盘导板,球头扣炸坏,会不会是因为用玻纤桨的缘故

楼主(2007-12-28):
现在开始练3D,转速比以前用NORMAL模式时高,一下来一些很少坏的东西都炸坏了,会不会跟我我用玻纤桨有关系。

网友A:
天气变冷,塑料件比较脆!天冷,球头扣的消耗也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气变冷,塑料件比较脆!天冷,球头扣的消耗也很大的!

也有道理。

网友B:
跟玻纤桨不是很有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玻纤桨不是很有关吧!

因为我觉得这种桨太硬了,所以能量都让其他东西吸收了

网友C:
没有关系的!关键是天冷拉!这点都不知道!看来你的飞机还没有有过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关系的!关键是天冷拉!这点都不知道!看来你的飞机还没有有过东过!

哦,那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D:
玻纤强度不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玻纤强度不怎样

其实也不能说因为强度,碳纤的比他的强度高吧,但是,一炸就碎,玻纤的炸了比较难裂,顶多也就是短了,所以能量更多地被其他部分吸收了吧

网友E:
总要找一个软的发泄一下嘛!~~~~~~~~~~~~~

楼主:
头罩固定柱把侧板也炸裂了一点,这个是不是也跟天气冷有关系,天气不是这么冷的话侧板也很难炸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要找一个软的发泄一下嘛!~~~~~~~~~~~~~

玻纤桨重量重,开3D后势能大,炸机时转速是忽然停顿下来,其桨部的势能必定转移到相关部件上去,所以这里是有关系的。

网友:
LS的说得对,但也和天气冷了。塑件变脆有关系。

网友:
塑料冬天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