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雷鸟+0704A

楼主(2007-12-28):
最近看到很多雷鸟改无刷后无法锁尾的问题,分析应该是陀螺或尾电机其中一个原因。于是试着先从陀螺入手,把0704A换上,按照论坛里0704A的调整方法调好中立点后,试飞了一下,效果明显改善。
前提是要用6通的控和接收,陀螺的感度线必须接上。0704A虽然也支持4通,但这样用效果还不如原配的PG03好。
调整时先别接混控,先接上个舵机调整中立点。调好中立点后直接把舵机换成混控就可以了,尾巴相当的稳
此方法估计也可以用在其他锁尾陀螺上。

网友:
好办法,高成本改装。不如折腾6通机

网友A:
PG-03的价格一般是多少?GWS的和雷鸟原装的哪个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G-03的价格一般是多少?GWS的和雷鸟原装的哪个便宜些?

这两种淘宝上新的价格差不多,都在200左右,好象0704A还要便宜一些,新的有卖18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