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改装V4动力的朋友

楼主(2007-12-28):
看了许多帖子,知道不少朋友改装V4动力.
你们为了减轻重量使用了科乐科的130马达,使用后反应热量没有降低多少,动力缺下降.

但是你们也提到从V4的180换到130目的是为了减轻重量还有减少热量.从而提高V4效能.

我有个小建议不知道如何.

180换成130后电机功率下降,但是重量减轻.

所以,我看能不能使用科乐科的130马达然后做如下改进.
1:把130原磁钢换成钕铁硼强力磁钢(单位磁通量为原磁钢的10倍)这样可以提高130的功率.(当然,功率上去,耗电量也上去)
2:在马达两个平面上,中,下位置钻散热孔,一边3个(直径2MM).这样在马达高速旋转时候,两面共6个孔会形成对流.有利于热量散发.
3:贴上散热片(显存散热片比较轻,便宜)

总结起来,大家都希望有130的重量,有180的动力.
又能很好散热.或许这样可以.

另外,今天小弟改装了个V4的180马达,基本的改装方式和上面说的一样.只是手头没有科乐科的130,而用180改而已.
.刚才初步感觉了一下,一边3个孔,确实感觉到空气在马达里对流,另外在大功率时候扭力比原马达强,相同电压电流下对比(8v4A)连续运转7分钟后原马达已经很烫,并且动力明显下降.但是改装后的马达动力依然保持强劲.温度也比原马达明显低

虽然改的是180马达,但用的是130马达的强力磁钢.估计重量不增加.
发现其实改装前后相同电压电流下功率差不多.有的好处就是耐高温,不容易退磁(钕铁硼居里点比原磁钢高许多)在长时间运转时能较好保持动力,另外马达的最大功率会提高.(但耗电量也加大).由于钻乐6个对流孔和加了散热片所以温度明显比原马达低,这样对于降低线圈内阻是有好处的.

总结:一句话耐用!耐操!不怕退磁.最大功率会提高(最好换C数更高的电池,提高功率就是提高电流的代价)
很难说会不会延长飞行时间,和耗电量还有散热效果直接挂钩.
也很难说会不会烧了V4电路板``````因为没有电路这方面的参数.也没有装上V4试飞过.只是单独简单试验了下改装后的对比.

之所以那么多废话,是希望有兴趣改造LAMA的朋友一起探讨怎样改造原动力的缺点,已提高飞行时间和动力效率.
让玩起来更爽.

提醒,装机谨慎,因为电流会增大,不知道电路情况.  谨慎!

网友:
如果加装强力磁钢的话还不如直接就在原配的180上加装,一般换130电机的估计都是原来的180电机用坏了之后才换的吧!

网友:
思路不错,但打开钻孔需要工具呀,一般人嫌麻烦。

楼主:
就一把手电转,马达壳比想象的容易钻.
但是效率我看没有提高,可能和原来一样.不过承受的功率大多了.
如果你电池C数够大.可以暴力点哦.

楼主:
我开始改了180,发现用130电机的强磁装上去比原180磁铁短了1\3.那么180转子长出的部分产生的磁力就浪费了.所以建议用130好.130转子合适,整体重量也比180轻.

刚才在隔壁店里找了个科XX130改,效果不错啊

楼主:
个人认为,用130电机改,并且长时间飞行,活散热不好的情况下飞行.才越加明显发现钕铁硼强磁钢的优点.````````

网友:
华**的小马达,都是用钕铁硼强磁钢的

网友:
指n20、30。拆过10来个,马达废了,磁钢还无比威猛

楼主:
恩! 楼上的见证最能说明钕铁硼强磁钢的的性能

网友:
180、370马达高性能 铜 碳刷 (含铜量85%)

180、370马达高性能 铜 碳刷 (含铜量85%)
这是铜碳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ae82a2adb58f465b2f6d2557cf576fe8.jhtml
这是银碳刷: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a0bc94e1773e3afda74c3e0bfb13be18.jhtml

网友:
工程太大哦,小弟动手能力差

网友:
钻孔没想的容易吧.那种卖几十块,100块,0.5到1.3MM的小手钻估计够戗啊。

网友:
想法不错,但是开孔麻烦。我现在拆LAMA的180电机都没拆开...

楼主:
开孔他又什么麻烦捏?

大不了那水泥钉插``啊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