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帮忙看看这是什么飞机?

楼主(2007-12-28):
各位模友,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飞机?叫什么名字,不知哪位有这飞机的三视图或者照片,给一个,非常感谢!

网友:
跟LZ的头像有点像!

网友:
真飞机,不是模型

网友:
不確定~Bonanza也是嫌疑犯
比對ㄧ下吧:loveliness:
http://www.airplanemart.com/airc ... ngine-Airplane.html

网友:
经查询航空注册编号数据库:该机为Piper公司出品的PA-28-161 Warrior II
http://www.airliners.net/info/stats.main?id=304
公司网站http://www.newpiper.com/

Serial Number                    2842208                             Type Registration                     Corporation
Manufacturer Name                 PIPER                 Certificate Issue Date                 05/26/2004
Model                 PA-28-161                 Mode S Code                 50640215
Year Manufacturer                 2004                 Cancel Date                 06/18/2004
Reason for Cancellation                 Exported                 Exported To                 UNITED KINGDOM

网友: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
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