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600克。能不能飞?

楼主(2007-12-29):
我现在做的飞机赛斯纳有600克。能不能飞?370动力.10.5V1300毫安电池.1080螺旋桨.KT板做的机身.沧狼四通.两个不知多少克的驼机.能不能飞?????

网友:
最好能换2830(2212)电机,现在没人用有刷的了,那个动力肯定够。

楼主:
我是新手没有玩过遥控飞机、第一次

楼主:
有刷、无刷到现在我还搞不清

楼主:
我做的没有付翼、只有上下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没有付翼、只有上下左右

没副翼可以,但电机一定要换,以后还要玩的。无刷的电机是有3根电线的,有刷的是2根电线的,电调也要换相应的。新手最好有老鸟带,两个遥控器用连线连接,由老鸟先带你上去,然后切换给你飞,老鸟在一旁指导,遇到险境,老鸟能马上切换回来,救一下,这样保证不炸机,聪明的话,你半小时就能学会。

网友:
这两款都是2830电机

网友:
370直驱1080桨吗?是不是要用减速组的啊!最好还是上无刷吧!一套无刷电调和电机也就一百多!一般的一百的都不要!你可以到二手区看看!

楼主:
我这里没有人玩模型的、找不到老鸟

楼主:
我也不知道当初会买有刷的、后来看我爱模型才知道要用无刷的。后悔

楼主:
现在将错就错先用有刷的。玩熟了才换无刷的

网友:
开始,我有刷的也买了几个,后来没有用,直接换无刷的了,有刷的都扔了,要破釜沉舟!既然玩了,就要敞开了,狠狠地玩,飞机也多买几袈,出去多带点备用,还要买迅速固化的泡沫胶,5-10分钟即可起飞的那种,场外好修。没有老鸟,只能多练模拟器了,做到10个降落,8次能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不能跳。

网友:
10有89就都飞不起

网友:
另外,还可从2通的练起,虽然那是玩具,但飞行动作和感受是差不多的,最重要的能在没有老鸟的条件下,增强自己的信心,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上海西西里生产的“猎鹰号”就很不错。
还有EPP的“好小子”更好。

网友:
能飞。很累。

你的电池都差不多200克吧?

网友:
10.5伏是什么电池 难道是1.5伏的电池7个

网友:
我没看仔细……感觉是9节镍氢……

网友:
有刷怎么不可以飞啊````电池充好了照样 飞个5-6分钟   强烈建议新手都用有刷来炼习 第一价格便宜  二不是追求速度 而是追求练习技术   9.6V  700多毫安  有刷350   配个有刷小电条  飞野马 等等都可以飞啊```:!

网友:
5-10分钟固化的泡沫胶是什么胶?上图啊

楼主:
我用白乳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