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好的电池电压太大了、烧了电线

楼主(2007-12-29):
刚接好的
电池
电压太大了、烧了电线、7个1.2V1300毫安的充电池、接上接收器试了5分钟、烧了电线、吓死了、还以为烧了电调、各位老鸟你们都是用什么线串联电池的、请教一下

网友A:
是你连接的线太细。。承受不了那么强的电流。。

网友B:
用铜皮或1.5平方mm以上的铜线。

网友C:
电压不高啊,线不行

楼主:
我是用电脑电源的电线接的、

网友D:
电脑的电源线是质量比较好的线,经受个10A左右的电流没问题,楼主的居然烧断了电线,我估计是有短路,要不然不会有那大的电流!

网友E:
电脑的线够用啦, 8.4V 1.3Ah 而已啊.
可能负载太大了.

楼主:
370动力组1:5的齿轮组:loveliness:

网友F:
电压高是不会烧电线的,电流关系

网友:
电池有没有烧掉?电脑那线10A松松的,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G:
估计还是短路了!瞬间的短路电流大,烧点电线的皮,主要电线发热!一般都用硅导线!比较耐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