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标准件啊!

楼主(2007-12-29):
无刷电机的轴承坏了,问了几家模型店都没有单独的轴承卖,在论坛上看到有模友说电脑风扇中有轴承,于是到二手市场买了个滚珠轴承的风扇,只是当时不知道大小是否匹配,管不了那么多,买来拆开看再说,反正才3块钱。

我拆!

拆出来的轴承,和电机上的尺寸一样大小。哈哈!没有想到无刷电机上的轴承是标准件啊!一切就这么简单!
注:无刷电机上的轴承是用胶水粘过的,要用电烙铁加热一下从背面顶出来,而换上去的轴承也最好用很少量502从边缘浸进去,可以用牙签一点一点醮上浸。如果弄到轴承里面去了,你就慢慢去后悔吧!

网友:
我原来就 用上面的轴承换过2408的电机

网友:
原来就这么简单!

网友A:
电脑风扇中的是铜套吧,不是轴承

网友:
好的就是滚珠轴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风扇中的是铜套吧,不是轴承

差点的风扇是滑动轴承,好点的就是滚动轴承啦!就是不知到风扇中的轴承是否耐用。

网友:
耐用方面应该没问题吧,虽然电脑风扇转速低,但是电脑一天开机多少小时啊,那风扇得转多少圈,换到无刷电机上够用几个月也值了。
个人观点哈~

网友:
那个轴承不能耐高速和高温的,注意不要因为轴承损坏后造成电机电流过大了还死推油门,电池要挂

论坛某老鸟曾经一天这样挂6组,挂完才知道轴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