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京的兄弟做的D210车刀!

楼主(2007-12-29):
昨天做了一把,今天又做了第二把,九点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做了一把,今天又做了第二把,九点完成!

又发兰?

网友:
又兰又黑

楼主:
日光灯下偏色

网友A:
一天做一把,成本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天做一把,成本有点高。

呵呵,下班回来后做的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什么时对外加工啊

网友B:
刚好今天我买的硬质合金刀片到了,明天有时间也做一把!
但我的刀片买大了!比大拇指指甲还大,型号是33030?钻石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好今天我买的硬质合金刀片到了,明天有时间也做一把!
但我的刀片买大了!比大拇指指甲还大,型号是33030?钻石牌。

切做几片,赚了

网友:
   快给我邮过来!好手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今天我买的硬质合金刀片到了,明天有时间也做一把!
但我的刀片买大了!比大拇指指甲还大,型号是33030?钻石牌。

大刀片强度高粗加工用,小刀片精度高精加工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做了一把,今天又做了第二把,九点完成!

 先赞一个,手工很好哦。另提个建议:
不要垫片,把刀片固定螺钉头车点锥度,让它卧到刀片孔中一部分。即定位又固定压紧可能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赞一个,手工很好哦。另提个建议:
不要垫片,把刀片固定螺钉头车点锥度,让它卧到刀片孔中一部分。即定位又固定压紧可能更好些。

好主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主意!

对,明天的第三把就这样做,后天...........还是这样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切做几片,赚了

晕倒,用啥能切的动它。。。。。。
用大牙啃,,,,,我啃,我使劲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倒,用啥能切的动它。。。。。。
用大牙啃,,,,,我啃,我使劲啃。

金刚磨片,一块钱一片,电磨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2

这图上安车刀的斜面角度是多大的?
好像(从面前往屏幕去的这个方向上)也应该是斜面吧?

刚才查了一下,好像斜面的角度在6-9度之间。

网友:
晕,太漂亮了,这个怎么还有角度啊???是什么刀??能具体说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上安车刀的斜面角度是多大的?
好像(从面前往屏幕去的这个方向上)也应该是斜面吧?

刚才查了一下,好像斜面的角度在6-9度之间。

是有角度的,否则刀片没法用啊!

网友E:
加工一把这样的刀多少钱?如果向你定制几把可否?昨天买车刀时,也想买几片刀片,但考虑连刀架的材料都没有,还得到处去找,不如买现成的合适了。我的车床也是D210的,你做的我能用。

网友B:
我也做成了一把,问题是,怎么还没有我自己磨的白钢刀用着舒服
好象这种刀片不是很快.
还是我安装的有问题
前方向下倾斜6-9度
右边向左边倾斜6-9度安装.
刀片有刃口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工一把这样的刀多少钱?如果向你定制几把可否?昨天买车刀时,也想买几片刀片,但考虑连刀架的材料都没有,还得到处去找,不如买现成的合适了。我的车床也是D210的,你做的我能用。

可以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成了一把,问题是,怎么还没有我自己磨的白钢刀用着舒服
好象这种刀片不是很快.
还是我安装的有问题
前方向下倾斜6-9度
右边向左边倾斜6-9度安装.
刀片有刃口的那种. ...

图片这种圆弧R角的刀片是数控用的,切削有个角度问题!同样安装也要注意倾角!还要注意配合高速,硬点的材料在高速下车出来的面是很光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成了一把,问题是,怎么还没有我自己磨的白钢刀用着舒服
好象这种刀片不是很快.
还是我安装的有问题
前方向下倾斜6-9度
右边向左边倾斜6-9度安装.
刀片有刃口的那种. ...

这要看刀片,有的刀片自带主切削刃后角的。感觉刀片不快估计是选用刀片的刀尖弧度比较大的缘故。刀尖弧度越大感觉刀越不快,但车出的工件比较光滑,刀尖弧度越小感觉刀越快,但车出的工件会有刀尖留下的痕迹。

网友D:
刀片型号和刀片的几何数据关系可以参看下图。

网友:
常用车刀的几何数据可以到这里查。
http://www.guanghua.chinatool.ne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刀片型号和刀片的几何数据关系可以参看下图。

:)
非常感谢!
我就是看有个厂家打折扣,也没管啥刀就买回来了.
晚上高速试验一下.以前是低速用习惯了很少开高速用.

网友B:
我买的刀片是T 型和D型
T型有两种,一种有切削刃,另一种没有但体格小很多。
D型也没有刃口.
目前用的第一种,跟不会磨刀时感觉差不多.哈哈哈!我觉得我的刀安装角度可能不对.
另外,刀片太大了,安上后跟大头娃娃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刀片是T 型和D型
T型有两种,一种有切削刃,另一种没有但体格小很多。
D型也没有刃口.
目前用的第一种,跟不会磨刀时感觉差不多.哈哈哈!我觉得我的刀安装角度可能不对.
另外,刀片太大了,安上后跟大头娃娃 ...

带卷弧槽的3角刀片我一直在用!当时买了一堆有左切也有右切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刀片是T 型和D型
T型有两种,一种有切削刃,另一种没有但体格小很多。
D型也没有刃口.
目前用的第一种,跟不会磨刀时感觉差不多.哈哈哈!我觉得我的刀安装角度可能不对.
另外,刀片太大了,安上后跟大头娃娃 ...

第一种T型带断屑槽的刀片我也在用,感觉比较便宜,我5元一片拿的,要了10片。材质是TY15的,感觉它比我的小车刀比较耐冲击,尤其车受力不均匀的东西(比如方车圆等),用于粗车。它不带主切削刃后角的,所以刀杆要有一定角度,否则进刀困难。刀片边长是16MM的,做刀杆时要宽些,我是买键条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T型带断屑槽的刀片我也在用,感觉比较便宜,我5元一片拿的,要了10片。材质是TY15的,感觉它比我的小车刀比较耐冲击,尤其车受力不均匀的东西(比如方车圆等),用于粗车。它不带主切削刃后角的,所以刀 ...

我用的边长都是16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第一种T型带断屑槽的刀片我也在用,感觉比较便宜,我5元一片拿的,要了10片。材质是TY15的,感觉它比我的小车刀比较耐冲击,尤其车受力不均匀的东西(比如方车圆等),用于粗车。它不带主切削刃后角的,所以刀 ...

我本来也是5元一片,但老板说只有15片了都拿就60元包快地.我就都要了
车了个不知道什么材料的东西,觉得超级难车.拆下工件用锯条锯发现很难锯动
换了根钢棒,车的比较可以了.但我还是喜欢白钢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边长都是16的

你这个刃怎么和我的看着不一样.
切起来感觉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刃怎么和我的看着不一样.
切起来感觉怎样

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也是5元一片,但老板说只有15片了都拿就60元包快地.我就都要了
车了个不知道什么材料的东西,觉得超级难车.拆下工件用锯条锯发现很难锯动
换了根钢棒,车的比较可以了.但我还是喜欢白钢刀!

哪个老板亚?我买的三角形的和你一样,5块一片。成了我的当家刀了。可惜我买的时候只有6片了 ,老板说这是铣刀片,不是车刀的。但我用起来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本来也是5元一片,但老板说只有15片了都拿就60元包快地.我就都要了
车了个不知道什么材料的东西,觉得超级难车.拆下工件用锯条锯发现很难锯动
换了根钢棒,车的比较可以了.但我还是喜欢白钢刀!

4元一片还包快递
我怎么碰不上这好事。

网友A:
哪个双龙旧货市场,就卖4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双龙旧货市场,就卖4元

抽空搞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