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模拟器里面的模拟助手软件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7-12-29):
好象是飞天里面有个
模拟器
全能助手,是不是有了这个就可以用普通的USB线玩所有模拟器了啊!

网友A:
是切换模拟的破解狗用的

网友B:
。。。。。。。
这是飞天模似器专用电子切换模似器还带智能映射用的小工具。。不同于飞鹰的是在USB上机械切换的小开关。。。。。

楼主:
 别的模拟器能用不?

网友A:
肯定不能用的啦,破解技术都是保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