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况不好时, 前三点还是后三点起落架合适?

楼主(2007-12-29):
对于模型及超轻型飞机.  在路况不好时, 如在乡间小路或者简易公路上起降. 起落架该如何设计呢?
(这里的讨论不考虑战斗机级别动力的模型. 也请不要灌水. 多谢合作!)

我的看法, 虽然前三点起落架方向比较稳定, 但是在起飞时, 受到路面影响会影响到加速性能, 需要比正常跑道更长的滑跑距离. 而且, 路面颠簸, 对升降舵舵效也有不利的影响.
着陆时会有什么不利影响,还不知道.

后三点起落架,起飞时与在正常跑道时性能应当是相近的,因为大迎角在低速时就可以产生较大升力,使地面对飞机的影响很快减小.
降落,比较严重的就是当一只主轮先着地时会带来 Ground Loop 现象,让飞机倾倒.这个问题,换用尾橇并适当增加轮距,可以缓解.

所以,我认为对于动力级别远未达到战斗机级别的模型或者超轻机,选择尾橇式后三点起落架,更适合在复杂的路况下飞行.
在中国的许多地方,想找一个免费而又有很好跑道的飞场不容易啊.
单选投票, 共有 57 人参与投票
8.77% (5)
82.46% (47)
8.77% (5)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的印象中好象已有定论, 在简易跑道起降的农用飞机基本上都是后三点. 不过后三点降落的操控难度应该要大一些, 否则容易嘴啃泥.

网友:
当然是后3点的,前3点的飞机降落太难了。

网友:
我觉得后3点容易一点

网友:
我认为前后都一样,不管前后三点,着陆时我都是让后轮先接触地面,然后是前轮;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B:
当然是露三点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露三点合适

网友:
简易跑道用后三点加大轮胎  同时减低胎压或是使用低压胎会有比较好的效果,例如阿拉斯加州的很多私人飞机常常需要在农场、河滩、雪地甚至低浅的河道上起降  就装备了体积很可观的低压胎

楼主:
请大家也说说原理及实际降落时的感觉吧.

还有,tiana999 前辈请不要跟着起哄啊.我现在正在努力的研究学习起落架设计,认真的喔.

网友C:
一般来说假设轮径一样、胎压一样但是起落架设计不一样的两架飞机来进行荒场落地,前三点的飞机主起落架落地后因为障碍物的阻碍关系会让前轮快速点地、进而损坏前起落架,而后三点的飞机当主起落架接地后遇到障碍物若速度过快还是一样容易拿大顶,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不只是前三点或是后三点的问题,还关系到主起落架的设计是距离重心多远、起降速度多快、起落架/轮胎的减震效果以及适当的操作才能达到荒场起落的需求。
真的飞机有许多的操作指标诸如:有效空速/舵效、容许风速/风向、剩余马力比等因素 要讨论这个问题反而容易,对于凡是差不多的模型飞机来说要讨论这个问题反而不容易,若要讨论这个问题最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确认好你的飞机设计以及计划要使用的场地才好讨论出确实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露三点合适

摸三点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假设轮径一样、胎压一样但是起落架设计不一样的两架飞机来进行荒场落地,前三点的飞机主起落架落地后因为障碍物的阻碍关系会让前轮快速点地、进而损坏前起落架,而后三点的飞机当主起落架接地后遇到障碍 ...

后三点起落架, 把前轮前移, 是不是就能有效的缓解一些矛盾?

多谢回复.

网友:
其实最好的方法是在不好的路面用吊机+手接的方法降落!

楼主:
这里的讨论暂不考虑战斗机级别动力的模型. 多谢合作!

网友:
前三点起落架比较稳

网友:
路况不好还是建议不要起落架,直接草降。

网友:
路况不好就用浮筒,降落在水库里

网友:
最安全的方法是爬高再跳伞。

网友:
如果按路况来选择,前3点和后3点没有太大的区别,降的好前3点和后3点都能安全。如果轮子一样大,避震性能一样的话。

路况不好可以选择大一点的轮子。避震缓冲好一点的轮子。

在轮子半径,避震性能一样的情况下,只要后3点能安全降落的路况,前3点也能安全降落。

我承认前3点的难降一点。但后3点相对前3点好降的程度来说不足以对付更恶劣的路况。

网友(2008-01-30):
降落跑道状况不好, 无论前三点还是后散点都不好降.

网友:
还是换个大轮子比较实在。

网友:
前三点比较好,结构重量相差就是多了个前轮,五六十克,对油机来说算不上什么。着陆性能就好很多的。

网友(2008-02-29):
由于前3点的油鸡前后轮距远比后3 . 的小,接地速度过大时,飞机纵向跳得厉害,路况差时一样可以“拿大顶”
是不是如果主起支柱能改造得可以减震吸能的话,飞机就跳的不厉害了???

楼主:
谁帮我设计一下实验,我想客观的用实验录像来反映问题.

轮子直径?阻力?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这样最好

在加上尾轮

楼主:
26 楼的,你涉嫌严重浪费发动机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最好

在加上尾轮

这个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一个起落架没多重, 说不定在摔机时还有一点点的保护作用哦

楼主:
起落架的重量是小事儿, 阻力可是明显的喔.

感觉增加的阻力不是 1-2% 这么点儿, 好像都有 10% 那么大了.

网友:
前三点貌似很难降落,还是后三点好些,俯冲降落都没问题

网友(2008-04-06):
哈哈不太懂哦

网友(2009-01-11):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的印象中好象已有定论, 在简易跑道起降的农用飞机基本上都是后三点. 不过后三点降落的操控难度应该要大一些, 否则容易嘴啃泥.

压舵 起落架离重心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