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大齿盘噪音问题

楼主(2007-12-29):
今天忙了大半天,闲下来捣弄一下亚拓450SE,也算是休息了 。原来一直对机的噪音很不舒服。干脆彻底检查一下这噪音到底是什么地方发出来的。
1、拆掉旋翼头。只留主轴和大齿盘。小齿盘。上电试机,大齿盘没有波浪装的晃动,但是噪音依然大,一种音调很高的尖叫声。反复调整大齿盘与电机铜齿的间隙,还是不行。
2、拆掉小齿盘,只上大齿盘和单向轴承套,开机,尖叫声依然。判定是大齿盘噪音。
3、换上以前在鸿飞买来的白色的亚拓新款大齿盘。调整一下齿轮间隙后。噪音一下明显下降。原来的尖叫声现在没有了。声音听起来柔和太多也小很多。是那种齿轮高速传动的摩擦音。不刺耳!

注明:原来尖叫声的那个大齿盘是蓝色随机一起过来的。不知道是不是新款的。有这款大齿盘的朋友可以试试。

另外推荐给大家一根好尾轴。就是VCD上的光头导杆。光洁度非常高。硬度也很高。看材料断面感觉是碳钢这类的材料,很硬但也比较脆,改一下用来做尾轴不错!

网友:
那个“超级尾轴”我都用了很长时间了真得很好

楼主:
我的改了,工具不称手,留了1cm长在尾浆夹外面。哈哈,管它呢。好用就可以。

网友:
还是要多找问题点.肯定哪里有磨擦了.我换上新的尾皮带轮后就尖叫不止.慢慢调后声音变的太没妙了.在家飞也一点不吵

网友A:
不同的大齿发出的声音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大齿发出的声音不同

是的,铜齿还是原来的13T,但换完大齿盘就OK了。之前的蓝色大齿盘其实也是好的。经过几次炸机都没扫过齿,磨损基本上看不出来。就是噪音大。

网友:
是啊,我也感觉亚拓随机的蓝色大齿盘噪音要比其它大齿盘要尖,很难听

网友:
我也是用安大的篮齿。。还好。。噪音不大

网友:
如果能搞皮带传动,估计噪音不大了!或用链条传动!不知有人试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