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器的作用大吗

楼主(2007-12-29):
定速器的作用大吗    没装也没什么感觉啊     为什么亚拓600的定速器只能装到 600N 600NP上那     伏特吧的那有又好那里啊

网友:
新手,期待老鸟解答

网友:
亚托的定速仪只能装在600N或则NP上吗?

那么说明亚托的定速仪测量的齿轮转速比是不可调整的。

GV-1是可以调整的。

网友A:
借地方问个问题

我是个学生,想买个WING450的空机,怎么装配?我只希望能起飞,向前飞和降落的简单功能,以后再换配置,行不行得通?怎么配简单?便宜。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08-01-28):
引用 网友A:
我是个学生,想买个WING450的空机,怎么装配?我只希望能起飞,向前飞和降落的简单功能,以后再换配置,行不行得通?怎么配简单?便宜。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兄弟,看我的顶置常见问题吧?直升机必读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