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升机在飞行是尾部突然抖动的问题。

楼主(2007-12-30):
请问各位,小弟有台神龙30,设备是:JR9X2、发动机:OS 37、陀螺和尾舵机:JR G770T+DS8900G。以前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有一次在练习悬停时突然尾部很厉害的抖动了一下,利马有恢复了正常。着陆后检查都没有问题。《尾部除了齿轮箱是原装的其余全都换成了HIROBO的配件(指尾部配件)》。后来再次飞行也没有出现过此类问题。原本以为是电子故障,但因为是新手没有经验故请大伙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尾管夹座是否松动呢?我遇到过尾管夹座松了,尾巴就一直抖

网友A:
尾抖的原因就多了!LZ你还是慢慢检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抖的原因就多了!LZ你还是慢慢检查呗!

 等于没有回答!

网友:
有可能是佗螺仪的问题,也有可能是三轴不直,产生抖动。

网友:
还有双浆的问题,也会抖。

网友:
还有,记得雷虎说明书上说,尾桨和大桨的松紧度要一致,否则也会抖动

网友:
也可能是陀螺仪灵敏度调得太高.

网友:
看看是不是陀螺仪的粘胶开了,用手轻轻的拽一下,有时候表面好好的,可里面已经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