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什么档次的直升机合适?

楼主(2007-12-30):
RT,从没玩过的
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

楼主:
其他的有什么款式的?
实在是不怎么懂

网友A:
LAMA V3是共轴双浆玩具级别的直升机,适合从来没飞过直机的新手找找控制感觉。款式见E-SKY LAMA V3搜索一下大把的。真正的直升机航模是单浆6通道的。典型的有亚拓450 wing450 GL450 SJM400等等。这些机属于特技机,可以做各种动作。比如倒飞(螺旋浆向下)、翻滚。这些机又分全金属版很非金属版的。多看看论坛各子栏目的贴子,会找到合适你的机的。

网友B:
搜一下老贴,基本上支持,lama、雷鸟、004、兼容450、标准450 ,再大就是兵器了,最好要师傅教
----------------------------------------------------------------------------------------
过年了,多少都可以凑一点吧,个人推荐标准450

网友C:
还是先从模拟入手吧!

网友D:
YT600也可以

网友E:
lama就行 就算练好了 以后在家飞他也是很合适的 我就超喜欢!

网友F:
我也刚接触直机,现在在玩lama v5

网友G:
先G3 在上450,够钱买的话。

网友H:
多看论坛,掌握了必要的知识后,你就会知道那款适合你自己

网友I:
一句话···能飞就行
---------------------------
以上开玩笑,新手开lama吧,共轴双桨比较稳

网友J:
我现在也想买个LAMA V3玩玩了,就是我现在住在香港,客厅很小(6X2.9米),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玩起来,还有就是我的遥控是天地飞FT06-C,是不是可以直接买台飞机就行了?

网友K:
买个400级的 多练练模拟器 上真机就安上练习架 慢慢练

网友L:
小旋风好不好飞啊

网友L:
上次飞过,还没上天,就摔了,感觉在摩拟器上练的挺好的

网友M:
我亲身体验 雷鸟 最好了,绝对是最佳选择

网友:
LAMA V3 V4 都很好上手

网友:
LAMA V3好了,新手

网友:
我想问下,LAMA  V3是不是尾部有尾桨的?

网友:
我也赞同, LAMA V3 确实是个好选择.

网友:
循序渐进是对的!

网友:
用E004吧,我用的就是这个,新手当然是先从简单的练起!

网友(2008-02-04):
看大家都推荐lama的,今天买了lama v5,我是第一次接触这东东,塑料件太差了吧?拿在手上都有种要断的感觉。
带的是FMS的模拟器,玩了几个小时,真是晕了。感觉还是固定翼的好学一些。

有几个问题大家帮忙看下,先谢了。

1、在模拟器上的时候校调完摇控器,开始的几次没事,玩几次就自已变了,升起来后机身自动向后、向右偏行驶,微调打到头还是偏一点,正常吗?还要重新校调,几次后就变成这样了,是不是我太笨了,把电脑气疯了?这样正常吗?
2、我的摇控器EK2-0404可以用其它的模拟器吗?
3、摇控器装的8只AA电池,各位用的是一次性的还是充电的,因为不懂,充电电池也很贵,怕买了用几次就没用了。

网友:
v3或者v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从模拟入手吧!

对   模拟器玩要是玩不好!  真机来一架炸一架         个人也推YT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