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玩G3 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7-12-30):
RT, 我在玩G3 的时候,发现 不能调成这个样子
通道3 一直100%,按键都没反映……,请问到底是什么原因?
高手指教……

网友A:
就个不好说!
其实用键盘玩有什么用???

网友B:
的确是.键盘玩模拟器意义不大~

网友C:
通道3一般影射副翼!

网友D:
用键盘玩就等于玩空中的极品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