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00

楼主(2007-12-30):
600有电的,有油的。油的还有两个版本,其实分别在那里???是不是金属和塑料???
在淘宝里看的都是一个图!!!

网友A:
600油直分600NP和600N两个型号,前者是碳纤维机身、轴传动、金属尾波箱,后者是玻纤机身、皮带传动、塑料尾波箱。

网友B:
600CF是不是600N的电机版? 但好像是碳纤机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