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2040无刷马达(内转子)能做什么KT飞机????

楼主(2007-12-30):
B2040无刷马达(内转子)能做什么KT飞机????我想买B2040无刷马达(内转子)和25A无刷电调做飞机。行吗????????

网友A:
我们都是先选飞机,然后再选马达和电池,你老兄把顺序搞颠倒啦!

网友B:
加适当比例的减速,一样可以飞3d。

网友C:
+370减速组貌似很猛

楼主:
  370组可以做飘飘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