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帮我吗

楼主(2007-12-30):
我自已做了一个
充电器
,用的是手机充电器做的,但是不是一个牌了,所以电压和电流都不一样,我能并连电阻和串连电阻来修正吗,我用这个充电器充了一块
电池
但是充也以后
电机
向后不传只是叫,大家说说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A:
对你来讲,电流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是截止电压要一致,不能通过串并联解决,另外截止电压不正确,可能会使电池损坏

网友B:
用表测一下电压是否一致。。注意电压控制在4..20v。。对这些不太熟的见意别乱试哦。。损失会很大的哟。。。看你上面说的不转只是电机吱叫??感觉象是电调低压保护????你电池不会有问题了吧?

楼主:
不知道啊,
那我的充电器不是白做了,还有其它的法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