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值是什么?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7-12-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本来是用来改善舵机从圆周运动变成直线运动时导致的速度不是线性的问题,但是好像没几个人在乎那点区别的,于是都没什么人改了。也许高手会比较在意吧。

网友:
EXP指数的设定
“指数”与双重比率是类似的功能。与双重比率一样,“EXP”能为开关的两个位置分开设置。负指数(-)减少伺服初期的动作量。正指数(+)增加伺服初期的动作量。指数的“曲线”可能在-100%~ +100%之间被设置。

指数曲线设置的作用有二:一是如2楼所说,弥补由于舵机摇臂圆周运动转换成连杆直线运动所产生的舵量非线性问题。
                        二是通过调整舵量的指数曲线使模型机动的起始加速度增大,使模型更灵活。

简而言之,舵量是模型机动量的变化量,而EXP则是舵量的变化量,所以EXP是模型机动量的n次方,所以称为指数曲线。

我就经常要调整EXP,甚至油门与螺距的EXP都要调整,看来不知不觉中我成高手了

网友:
看来有必要让身边的人都调调EXP

网友:
EXP..是很实用的功能!!

网友(2012-11-20):
看来有必要让身边的人都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