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架SE GF 其中一架中奖了,新飞机还没飞,中联就是弯的!

楼主(2007-12-31):
至于视频的就不上了吧,一句话就是,ALGIN 好好把握质量关,因为3架都是我自己亲手安装的,都还没上过天,看中联漆就知道了,绝对不会是炸弯的.但是的确发现质量没有以前的SE这么好!
安装时候多多少少会碰到一些安装不合适的地方!

楼主:
已经商量了,虽然没有说换但是已经答应各承担一半费用,在发一个新的,感觉这也不是经销商错,但更不是客户的错!
所以只能说中奖了怎么办呢,我朋友说了,怎么就不能中个500万呢?

网友:
确实有这样的问题,我的450是比较早的一批.

老版的十字盘虚位非常小.而且很耐用(没打字的,传说中会一个变两个那种.不过我的没掉出来过)

新版的十字盘还没用就比我原来老的虚位要大.

虚位来源于十字盘轴承的虚位和那个眼珠子的虚位.

所以现在一直在用着他...

楼主:
顺便在暴露另一台比较明显一个质量问题吧,(目前已经把这个头换到中联弯曲的这台了)实在想不通现在的ALGIN怎么会这样了!

网友:
  亚托不是清库存把残次品都放出来了吧?!

网友A:
價錢決定質量~

這樣的價錢不能要求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價錢決定質量~

這樣的價錢不能要求太多~

不能这样说,凡是销售的产品,就必须保证其应有的质量.
如果不能达到,受损害的不只是客户,更多的是公司形象和信誉.
希望ALING尽快改善这些小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麻煩lz,麻煩告知你是哪個省份和有問題的se機身編号
我來協助退換事宜

另外不能了解你所說的 "這個地方拆開就是這樣的,差不多有 1mm多沒上到" 是什麼問題

网友:
前一阵也是Align中联弯曲的问题,当时结论是用户自己炸弯的
这次估计不会说是用户方面的原因吧?

注意品管QC啊,价格高大家的期望就高,否则早买其他品牌了

网友:
幸好我的2s架se都买得比较早,再加上又收了一套老款的璇翼头总成,应该够用了

网友:
有虚位就不如WIN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煩lz,麻煩告知你是哪個省份和有問題的se機身編号
我來協助退換事宜

另外不能了解你所說的 "這個地方拆開就是這樣的,差不多有 1mm多沒上到" 是什麼問題

他指铜套没有装到位,可以看到有1mm的间隙.可以看到台阶.

网友:
肯定是质量、质检问题,鉴定完毕! 我的老款450SE没这些问题(只是两边大浆夹的颜色不一致,没什么大碍也就没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煩lz,麻煩告知你是哪個省份和有問題的se機身編号
我來協助退換事宜

另外不能了解你所說的 "這個地方拆開就是這樣的,差不多有 1mm多沒上到" 是什麼問題

首先非常感谢模友的热情帮助,由于上次V2的中联事件没有及时解决,已经对ALIGN的服务态度,大打折扣了!应该说一开始就没报有一点希望!
现在经销商已经能给我承担一半的费用来解决这件事,我已经对他们的服务很满意了!
现在就看有没有办法修正,如果修正不了,就留这纪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模友的热情帮助,由于上次V2的中联事件没有及时解决,已经对ALGIN的服务态度,大打折扣了!应该说一开始就没报有一点希望!
现在经销商已经能给我承担一半的费用来解决这件事,我已经对他们的服务很 ...

楼主相当冷静。不过好像是ALIGN,而不是ALGIN吧。

网友:
亚拓也出现这种质量问题?天哪,如果亚拓也出现问题,那叫我们买哪个厂的呢?希望亚拓认真对待。

网友D:
不能这样说,买来有问题就得换, 难道少个东西,也只能自认倒霉吗?
为什么别的机,如国产机出了这问题,天天有人叫.
AGLIN 出了问题,大家就包容了呢?

网友:
亚托现在金属件质量的确不怎么样

上几周我就到一个模型店看了亚托配件,本想买副桨夹用的,亲眼看了亚托桨夹质量,电镀质量比副厂GL还差,确实不值卖得这么高的价钱。
上面还有模友说买的亚托桨夹有不同颜色的,也太搞笑了吧
虽然金属件不怎么样,不过亚托v2大齿盘和单向轴承还行,买了个用在wing上,感觉顺滑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能这样说,买来有问题就得换, 难道少个东西,也只能自认倒霉吗?
为什么别的机,如国产机出了这问题,天天有人叫.
AGLIN 出了问题,大家就包容了呢?

没错,亚拓的质量应该对得起他的价格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