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的各个金属配件质量如何

楼主(2007-12-31):
固朗的各个金属配件质量如何

网友:
这是谁用谁知道

网友: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據說旋翼頭還可以,尾推不行,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用了就知道!

    听说那红色是最好的!我也不知!

网友:
应该和颜色没什么关系吧
不过就听说尾推不是很好,爱磨损
别的没什么了

网友:
感觉精度此不上亚拓、SJM(这两个品牌的我用过),用料偏软。

网友:
我也觉得是用料偏软了点,机子轻轻一碰主桨和尾桨,那些轴就弯了。

网友:
用料偏软

网友A:
材质很软。。。小炸都有可能弯大桨夹。

网友:
请问我的450尾齿轮一转动就会向上顶到大齿轮,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我的大桨夹球头处断了,在地面小碰了一下就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材质很软。。。小炸都有可能弯大桨夹。

小炸就弯大浆夹的话金属件还有什么意义?还不如用塑料的,炸坏了就换,常换常新

网友:
常换常新

网友:
现在的横轴和尾轴都有淬火加硬,小的碰撞还是没问题的,放心用吧

网友:
横轴加硬,主轴落地就弯,太油菜了

网友:
固朗的金属件真的偏软,我的GL500近来就备受这方面的困扰,以至我现在把500放一边了:1、中联在一次炸机后就变形了。2、平衡杆固定座两侧的和中联联接的螺孔滑丝,我换了一个固定座也是如此,我在紧螺丝时非常小心,不敢用力,结果还是滑丝,看来我只能自己做一个了。
真心希望固朗能认真改进。

网友B:
真心希望固朗能认真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希望固朗能认真改进

金属件偏软是从450时期遗留下来的老问题咯

网友C:
其实对厂家来说增加强度应该不难,可以用硬一点的铝料就好了,或是可以机加工后热处理来增加强度

网友:
强度不是太关键,精度更重要

网友D:
I strongly not recommend to buy 450S, the service is so bad. and the heli quality is not good too. I am very regret to buy it

网友:
引用 网友D:
I strongly not recommend to buy 450S, the service is so bad. and the heli quality is not good too. I am very regret to buy it

Me too.

网友:
引用 网友D:
I strongly not recommend to buy 450S, the service is so bad. and the heli quality is not good too. I am very regret to buy it

翻译一下: 强烈建议不要买450S,服务很糟糕, 质量也不好, 买了以后非常后悔.

网友:
昨晚我熬夜到2点多,终于抉择了买了一个SMJ400而不是亚拓450.。。。。。

网友(2008-02-02):
引用 网友C:
其实对厂家来说增加强度应该不难,可以用硬一点的铝料就好了,或是可以机加工后热处理来增加强度

吕材料增加硬度的方法是阳极化。

网友:
金属件真的偏软,500GL放在櫃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