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起飞快速向左自选~~

楼主(2007-12-31):
蓝箭起飞快速向左自选~~微控已经调到底了。各位有碰到过这种情况么?怎么改善呀?

楼主:
上下桨好像总是不能同时启动……

网友A:
http://bbs.m98.cn/thread-2038-1-1.html

网友B:
关注,正想买一个在家里玩

网友C:
负责上旋翼的齿轮和电机咬合有问题,导致反时针旋转的上旋翼无法平衡顺时针旋转的下旋翼产生的力矩,机身自然要反时针,也就是左旋。

网友D:
三木大叔 的经验值得借鉴,谢谢

网友E:
应该是设计上的BUG,三木说的对,陀螺调整置中,油门在最大,然后接上机机电源,几秒种后关到最小。这时候稍等1秒开始听到4in1发出的的一种叫声(应该是PWM启动了),这时候慢推油门,上下浆就基本可以同时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