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大家推荐一套3D设备啊!

楼主(2007-12-31):
具体的飞机参数是翼展1.1米 长1.0米 KT板材料

网友A:
这么好的沙发都没人坐..那我做拉.
没设备飞机多重?

网友B:
2215kv1000左右的电机
3s15C1300左右的电池
9G舵机四只
四安微接

网友C:
1047桨
20A无刷电调

网友:
没设备大概400G左右

网友D:
翼展1.1米的KT3D机起飞重量一般要700克以上,当然也可以做到500克以下,但那样飞机会很飘,
建议用GS的2834配APC11O6E桨,3S1700的15C电池,好赢25A电调,最好副翼用一颗标准舵机,升降和方向舵用两颗18克舵机,用9克舵机负载太大,很容易损坏。